求助:脉冲数不对

楼主(2016-11-30):
当我上电初始化后,读取到接近开关信号,停止动作,
点击启动按钮M3,开始正转,但是第一次正转脉冲数量对不上,我设定是10圈,测试大大超过了
反转后正常,再次循环正转反转也正常
求解,为何第一次正传脉冲数量对不上

网友A:
開機時 將D8340 RST 或者直接比對D8340 做停止動作

楼主:
找到原因了,脉冲未清零造成的。。。。。。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不知道你速度是不是很快?而且你行程是不是很短?伺服电机第一次启动时一般都要自动增益学习,所有第一次的行程不准也正常,而且是越往后越准确。如果你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除非加大电机功率、或者手动调节增益。如果你行程很长的话应该也可以解决,但行程又短、速度又快确实第一次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