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mp1的plc应如何仿真?

楼主(2016-11-30):
欧姆龙cmp1的plc能进行仿真的吗?若可以仿真,应如何操作?敬请各位大侠指点!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仿真?欧姆龙cmp1的plc连接电脑,打开编程软件,上载plc程序,在线调试。在离线好像不能…

楼主:
离线是不能,我确定左;也处理好那个故障了。多谢大家了!可以离线的是其他型号的!CPM1型不能离线的

网友B:
这个型号不行的
欧姆龙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