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BD与称重仪表走MODBUS-RTU通讯

楼主(2016-11-30):
请各位大神帮助,我现在需要做一个实验,客户要求用三菱FX3U-485-BD和称重仪表通讯。我需要读取称重仪表里面的数据。40001 40002 的数据、
《称重仪表设置 -波特率为9600,8,1,N --地址1 --读取40001/2 显示重量 32位浮点数----
描述:称重仪表说明书
学习知识

网友A:
建议你不要用485-BD,可是可以做,十分麻烦,用485ADP简单

楼主:
我现在现场使用的就是485BD模块
先测试一下
学习知识

网友B(2017-01-24):
我也正在用485ADP做IND320称的通信,也在找资料呢!!!!

网友C:
FX3U-485-ADP-MB會簡單許多,BD很麻煩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容易实现了
承接电气自动化设计、调试
QQ:346994482

FX3U-485-BD与称重仪表走MODBUS-RTU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