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imulator失败

楼主(2016-11-30):
我已经成功安装了GX developer,现在我安装GX simulator,但安装到最后提示:
error calling class intaller register,接着Failed trying to install the driver.求高手指点,成分感谢!

网友A:
应是你仿真软件和编程软件不匹配,是中文还是英文版的软件?发出来睇下!我用的是英文版的,没遇到这种程况!也可能是你安装不正确造成的!

楼主:
刚才我安装的是7版本的,安了七八回都失败。在你说了之后我就卸载了,然后下载了GX simulator 6Vertion,居然安装成功了,谢谢你

网友A:
不用谢,能处理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