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30):
第一个的第一通道是: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7 H2 K1
FROM K0 K0 K2M100 K2
MOV K4M100 D100

那第二个FX2N-2AD的第一通道是:

TO K1 K17 H0 K1
TO K1 K17 H2 K1
FROM K1 K0 K2M100 K2
MOV K4M100 D100

输入到PLC里读不到输入数据,哪里不对呢?

网友A:
M100和D100改成M150 D150 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00和D100改成M150 D150 后试试

目前在编程调试,就编了第一个模块的输入程序,如一楼的第一个程序,试了,有信号输入,监控也有数字0-2000变化。证明这个输入程序是对的。

再把第二个模块的输入接上,程序就改成第二个模块的程序了,如第一楼的第二个程序,有信号输入监控数字没有。证明第二个模块输入程序只修改K0改K1不行。

只把输入程序的前面K0 改成K1对不对,用第二个模块输入还要改什么吗?

  M 和D 改不改都没关系吧,只是单独调试每个模块的单独程序。

网友B:
第一个模块二个通道分别是k0  与k1

网友C:
不同时用可以的

网友D:
自己做的程序2DA部分,参考下吧。

网友D:
2AD模块请把程序更改为如下,刷新速度为1秒钟,速度慢的话可以更改为别的触发点。

第一个的第一通道是:
LD M8013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7 H2 K1
FROM K0 K0 K2M100 K2
MOV K4M100 D100
第一个的第二通道是:
LDI M8013
TO K0 K17 H1 K1
TO K0 K17 H3 K1
FROM K0 K0 K2M100 K2
MOV K4M100 D101

那第二个FX2N-2AD的第一通道是:
LD M8013
TO K1 K17 H0 K1
TO K1 K17 H2 K1
FROM K1 K0 K2M120 K2
MOV K4M120 D102

网友E:
2个数据都传送到D100,不是同时还好,同时了不是冲突了?,怎么可能会来呢?

网友E:
把寄存器D100改成别的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