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额定转速在每分钟15000转左右的伺服电机,功率700W以下

楼主(2016-12-01):
想找一款伺服电机,功率在700W以下,额定转速能达到15000RPM左右。因为要频繁正反转切换,大概1.5秒切换一次,又因为受限安装位置,也无法加变速器。以前是使用额定转速3000RPM的伺服电机,超速用在6000RPM,但这个速度还太低,达不到工艺要求。请问各位同行兄弟,有没有这样的伺服电机或其他类型的可以满足要求的电机。品牌不限。

网友A:
可以搜搜主轴伺服电机,数控机床上用的多

网友B:
3秒短时间内要完成加速到15000转,停下,然后反转15000转.有这样的电机的话,不知道价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