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的测量求指教

楼主(2016-12-01):
昨天和同事一起讨论,不同的加热板,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为什么功率大的测得电阻反而比功率小的小了呢?用哪个公式可以解决这个

网友A:
I=U/R.P=IU.

网友B:
P=UI I=U/R

网友C:
关于电阻的测量可以考虑这个公式:P=UIcos∮=I2Rcos∮;功率大的加热板,电流也大;电阻R=P/I2cos∮就小了。功率小的,电流小,相应的电阻就偏大。

网友D:
不会吧,阻性负载,初中最基本的常识.

网友E:
这是电工还是电气工程师问的问题呢?

网友F:
看不懂,太深奥了

网友G:
U=P/I
相同电压下,功率大,电流就大。那么电阻小的,,,当然电流就大了。

网友H:
P=U*U/R
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当然是电阻越小功率越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