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夹具编号

楼主(2016-12-01):
最近做个项目,是机器人点焊项目,1个工位上有大概10种夹具,需要识别这10种夹具,机器人自动焊接,现在用的方法是通过矩形航插里面的输入信号,连接到夹具箱上,可以使输入信号接通,输入信号形成编码,PLC识别二进制的编码来识别夹具,觉得这种方式有些问题,一个是识别的数量有限,不便于扩展,二个是安装比较麻烦。请问各位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没呢,谢谢

楼主:
西门子smart sr40的PLC

网友A:
放置条码,二维码,RF标签之类,PLC和这一类模块通讯来识别,要多少个都可以.

网友B:
装个简易vision 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