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GT32升级固件失败,不能重启求助

楼主(2016-12-02):
松下触摸屏GT32升级固件失败,不能重启求助!哪位好心大侠帮帮忙!在线等
学习不掉队

网友A:
你的软件版本是

楼主:
2.98
有没有办法啊
目前不亮了,4号拨动开个动了之后里面的一个小LED会亮
学习不掉队

网友A:
你看看PLC程序中是否占用了与触摸屏的通信区段来编写其他程序,如果这些位被设置,会导致黑屏、闪烁、蜂鸣器鸣响等现象。

网友B:
发过来处理吧,要重写硬件了.
QQ106748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