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2):
各位大神,初学者这厢有礼了。使用FX2N-16MT的PLC连接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器再去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求教接线问题。电机上的线本来就插好的,关键是控制器和PLC的接线。指导CLK是脉冲信号,这个接PLC的Y0口吗?DIR方向口接Y2或者别的吗?FREE空着不接吗?+5V接外接电源,板子供电接12-24V?哪负极怎么接?PLC的COM怎么接?PLC的输出电源怎么接?请教了?

网友A:
脉冲信号接 Y口
DIR方向也是接Y 口

以上具体接Y?是看自己程序定义

FREE接或者不接看你用法,是电机要不要停车锁住

其他控制器上电源部分,自己看对应控制起的说明书即可

网友B:
FX2N没有脉冲输出,不能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C:
FX2N只有10KHz脉冲,大部分定位指令都不支持.

楼主:
请教1楼具体接线问题,脉冲口Y0,控制口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