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和步进电机的接线问题再问

楼主(2016-12-02):
使用FX2N-16MT的PLC连接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器再去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求教接线问题。电机上的线本来就插好的,关键是控制器和PLC的接线。知道CLK是脉冲信号,这个接PLC的Y0口吗?DIR方向口接Y2或者别的吗?FREE空着不接吗?+5V接外接电源,板子供电接12-24V?哪负极怎么接?PLC的COM怎么接?PLC的输出电源怎么接?请教了?
絮乱风清

网友A:
FX2N有两组脉冲输出,Y0和Y2,接CLK;一般Y1和Y3做方向,接DIR;12-24V,GND给驱动器供电;+5V接5V开关电源V+,V-接PLC输出端COM,FREE不接,应该是这样

网友B:
+5V是free、dir和clk的公共正端。free是电机保持端子,接线后,可以进行电机释放(无保持转矩)。上面三个端子接线是相似的。以clk为例,使用plc自带的24V电源:y0端子接2k电阻(限流),然后接clk端子;+5V端子接plc上的24+,24v电源的负端接plc的com口。方向端子可以任选,只要程序中设置其电平高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