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助三菱A2Acpu参数设置

楼主(2016-12-02):
大家好,一台川崎锻造机操作盘CPU电池没电了,程序上载后梯形图显示不完整、黄色背景。需按照说明书梯形图重新编程,本人小白一个,主站从站参数设置这块不太懂,还有部分指令不会写,附件为原程序和说明书设置照片请大家帮忙看看。帮我设置一下,远程也可以,谢谢大家 联系qq
837330762@qq.com

网友A:
是那里的川崎机程序,我也处理过川崎的程序哦!主要是程序出问题!

楼主:
日本川崎重工2500t油压冲床,估计是plc电池没电了造成程序丢失

网友B:
电池没电里面的程序保存不住。

网友A:
只能重新输入原程序便可以了,我这边小日本编的川崎倒角机也是;将原程序输入便可以左!

楼主:
现在程序写好了,执行程序检查好像不对,发程序上来,请大家看看plc参数怎么设置。里面有原plc的程序(不完整),还有按说明书新编的程序,还有plc参数设置图

网友C:
原程序丢失,如有备份程序重新下装一次就行了。不知有备份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