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2):
三菱FX系列PLC与触摸屏通讯,与PC连接的编程电缆采用的都是同一个接口,
那么问题来了,
当触摸屏无法实现透明传输的时候,调试机器将变得非常麻烦,
经常要把HMI通讯线拔掉才能监控、下载程序,然后想在触摸屏操作又得重新插上HMI通讯线,
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设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加个通讯板 422-DB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希望帮忙回答,谢谢!

网友C:
    加个485BD,触摸屏485通讯.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D:
    加个232BD也可以,FX1N和FX2N的BD不一样,需各备一个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 烟台安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E:
    我也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后来做的机器,我都喜欢用台达的PLC,大部分台达的PLC包括经济型的都带有485端口,用笔记本经USB传串口和485转换器,可以很方便的同时连接触摸屏和PC。

网友F:
    临时加个通讯板,

楼主:
    好吧,都说加通讯板

网友G:
    引用楼主apei2014于2016-12-02 11:50发表的 FX通讯线插拔问题 :
    三菱FX系列PLC与触摸屏通讯,与PC连接的编程电缆采用的都是同一个接口,
    那么问题来了,
    当触摸屏无法实现透明传输的时候,调试机器将变得非常麻烦,
    经常要把HMI通讯线拔掉才能监控、下载程序,然后想在触摸屏操作又得重新插上HMI通讯线,
    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设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某宝的模块才几十块

    用FX3吧,已经带USB了,FX已经要停止了

网友H:
    楼上的说的都是的

网友I:
    FX 3G,自带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