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小白求教:压缩空气管几分之几到底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02):
如题:压缩空气管几分之几到底什么意思 是N的几分之几 ?这个N是多少?

网友A:
一般是指的管径

网友B:
英制的通称管径

网友C:
N=8 一般1吋为8分 ½‘为4分,¾‘为6分。
小白求教:压缩空气管几分之几到底什么意思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