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2):
手头的伺服电机是松下的,型号是MSMD022G1U,驱动器型号是MADHT1507CA1,想使用转矩模式控制电机
我的方法是用PLC的模拟电压输出3V电压给驱动器,但是电机不动,打松下伺服电机客服,开始说我的驱动器不支持转矩模式控制,后来又说支持,
我想在说明书上找到他俩配对是否能支持转矩模式控制的依据,但在松下A5伺服说明书上没找到

请问论坛大神:1.我的伺服电机支持转矩模式控制吗?
                             2.如果不支持转矩模式控制,是电机的问题还是驱动器的问题?
小弟急用,在此先谢过各路大神!!!

楼主:
另附 松下A5伺服中文使用说明书,由于文件大,我用2345好压软件分卷压缩了,压缩的时候提示我解压得需要用2345好压,其他好像不能解压。。。 松下A5伺服中文使用说明书.haozip01.zip (3072 K) 下载次数:32 [upload=2] [upload=3] [upload=4] [upload=5]

网友A:
伺服电机一般都支持吧,是不是参数或者线不对?

网友B:
支持转矩模式的,我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一般都支持吧,是不是参数或者线不对?

谢谢你的回复!参数什么的我都按照说明书上的转矩模式设置的,应该没问题,而且我也咨询过松下客服了,他们也说我这设置没问题

网友C: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转矩模式的,我用过。

我一开始怀疑我的伺服电机或者驱动器不支持转矩模式,但是我没找到依据
但现在我刚发现我的驱动器连接电脑后,在松下专用软件PANATERM ver.6.0上却显示的型号是MADHT1505E  PANATERM ver.6.0软件识别的型号
,这与铭牌上的型号不一致 驱动器铭牌上的型号

难道是驱动器的型号标错了,这两个到底信哪个?

网友D:
型号后面带“E”的,是不支持转矩模式!

网友E:
松下A5伺服都支持速度位置,转距三种模式

网友E:
松下A5伺服都支持速度位置,转距三种模式,你可以设置到其它模式看他转不转吗。

网友F:
给启动信号没?有报警没?需要短接的信号接了没?不光参数设置正确,信号也要给对才能工作。

网友G:
没用过松下,但一般伺服都支持3种模式

网友H:
松下驱动器末尾带E的是位置控制专用的,没有转矩和速度控制模式。
菜鸟努力中

网友H:
估计真的是帖错铭牌了?
菜鸟努力中

网友B:
用速度控制模式,转矩调节就好了,并不是用转矩模式。

楼主:
是的,现已确定驱动器型号是位置专用型,不支持转矩模式,哥们谢了
引用 网友H:
松下驱动器末尾带E的是位置控制专用的,没有转矩和速度控制模式。

楼主:
你好,我想要实现电机恒转矩输出,用速度模式控制真的可行吗,具体怎么设置呢?
引用 网友B:
用速度控制模式,转矩调节就好了,并不是用转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