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2):
我自家有个5.5KW的变频器,现在想做恒压供水请大家能帮帮忙用什么牌子的控制器,压力传感器好,还有的水泵,距离我的压力传感器安装位置,有四十米远,我用4-20MA...0-5V...0-10V那种信号比较好一点因为我怕会干扰,能传输距离远点。

网友A:
4-20mA抗干扰好。

网友B:
主要看控制几台水泵,如果只是1台水泵就不必用控制器了,变频器自身的参数一般都足够用的了。
用4-20MA的比较好,但现实使用中的好多远程压力表是用0-10V的。

网友C:
国产变频器带PID的都可以做简单单泵恒压供水控制,如果多泵控制可用专门的恒压控制模块可选择兰利东方、浙江天正等很多模块,优点:价格相对便宜、安装调试简单,自己不需要编程。缺点:参数都是数码显示代码,不直观,同时一损坏就得整个更换(可能寿命没有PLC的强,稍大的供水系统多采用人机+PLC+变频)。压力反馈用4~20ma,选用屏蔽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控制几台水泵,如果只是1台水泵就不必用控制器了,变频器自身的参数一般都足够用的了。
用4-20MA的比较好,但现实使用中的好多远程压力表是用0-10V的。
你好,我只有一台,我想问一下应该怎样做这个,要用到变频器那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变频器带PID的都可以做简单单泵恒压供水控制,如果多泵控制可用专门的恒压控制模块可选择兰利东方、浙江天正等很多模块,优点:价格相对便宜、安装调试简单,自己不需要编程。缺点:参数都是数码显示代码,不直观,同时一损坏就得整个更换(可能寿命没有PLC的强,稍大的供水系统多采用人机+PLC+变频)。压力反馈用4~20ma,选用屏蔽线即可。

你好,我只有一台,我想问一下应该怎样做这个,要用到变频器那个参数

网友D:
可以采用天正恒压供水控制器TG3000
  TG3000系列微电脑变频供水/补水控制器是专为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和锅炉及换热系统补水而设计的电脑控制器,可与各种品牌的变频器配套使用。具有压力控制精度高、压力稳定、第二消防压力(动压)设定、系统超压泄水自动控制、设定参数密码锁定等多项功能。

网友D:
天正恒压供水控制器还比稳定,价格也比较便宜。

网友E:
带PID的变频器,还要看有没有休眠功能,可以节能,用远传电阻压力表0-10v。要注意变频器要大一级,供水系统要设置单向阀要保持住系统压力,才能用PID.

网友E:
变频器可以用很多种,西门子430,或者国产牌子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PID的变频器,还要看有没有休眠功能,可以节能,用远传电阻压力表0-10v。要注意变频器要大一级,供水系统要设置单向阀要保持住系统压力,才能用PID.

你好,我这里没有单向阀,我的水是冷却用途,我想要他,开两台机的时候他能自动稳压,开一台机的水压时变频器的转速减下来,稳定压力,不用水压过高把一些软管搞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采用天正恒压供水控制器TG3000
  TG3000系列微电脑变频供水/补水控制器是专为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和锅炉及换热系统补水而设计的电脑控制器,可与各种品牌的变频器配套使用。具有压力控制精度高、压力稳定、第二消防压力(动压)设定、系统超压泄水自动控制、设定参数密码锁定等多项功能。

你好,我现在只想用PID功能减低成本,因为我这边是冷却用,不能压力过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里没有单向阀,我的水是冷却用途,我想要他,开两台机的时候他能自动稳压,开一台机的水压时变频器的转速减下来,稳定压力,不用水压过高把一些软管搞破。

没有单向阀你开一台泵,另一台泵难道不会倒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