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报价

楼主(2016-12-03):
有一次,一个老板,做了五台机,一台是锂电池过充电压测试机,报价是一百万,整台机IO电不到50。
又有一次,一个老板,三台机,弄成一条流水线,I0点大概500,报价150万,
一般电气拿设备的几层才算合理呢。
下载积分:+1(anhongbo) 考虑一下回扣吧。

网友A:
设备主要是技术含量、安全层次,不是单纯靠什么PLC点数和个头吨位计算的

网友B:
市场才是设备价格的决定性因数。

网友C:
个人认为这没有几成的说法,一般按工作量计算(包含设计与调试的工作量),再加上出差费用以及关系费。

网友D:
赞成1楼看法

网友E:
还是看机械吧,,一般的电气都是辅助机械,,控制占主体的也就是多颗伺服的运动控制了

网友F:
通用设备,一般电器占总价的15%吧,如果用PLC及HMI的话,也就占2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