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4):
显示电流电压及打印是中频电炉中的,要显示,,实时显示电流电压和中频电压并能随时查看并打印请问大家怎么做多谢了!

楼主:
直流电流最大500A左右直流电压600Ⅴ左右中频电压交流500v左右

楼主:
请问触摸屏直接与多个仪表通信可以吗,因为要测量几个电压,整流电压和电流,进线电压,中频输出电压希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有2种方法:用人机与仪表进行485通讯(仪表支持),2通过PLC的模拟量读取运算,人机与PLC正常通讯

网友B:
只要触摸屏有仪表的驱动就可以直接读取

楼主:
要读好几个仪表,总共4个,整流桥出来的直流电压和电流各一个,进线交流380一个,逆变以后中频输出电压一个,4个一起在屏上显示怎么办?多谢大家指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读好几个仪表,总共4个,整流桥出来的直流电压和电流各一个,进线交流380一个,逆变以后中频输出电压一个,4个一起在屏上显示怎么办?多谢大家指点了

用485功能,走MODBUS协议,读取各从站的信号就可以 了

楼主:
多谢人机作主站最多可带几个从站

楼主:
有具体案例吗,希望各位老师指导下

网友D:
3楼的大师说的有理!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楼主:
请教大家指点

网友E:
可以把仪表的通讯协议设一致,分别设不同的地址,用触摸屏一个通讯口来读取,然后用其它口去打印。

网友F:
选支持modbus协议的智能仪表测电压,然后用触摸屏读取出来即可。
Q18399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