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WinCC_flexible_SMART_V3与SMART LINE 700IE V3通讯不了

楼主(2016-12-04):
WinCC_flexible_SMART_V3与SMART LINE 700IE V3通讯不了,
用以太网,设置了IP地址,还是连接不了电脑,下载不了触模屏程序到700IE V3 里 ,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问题描述太空洞。
HMI软件版本是多少?
电脑操作系统是多少?
通讯软件包安装了没有?
网线正常?
IP地址正确?
HMI硬件接口良好?

网友B:
至少要下载三到四个东西,以下说明
1:触摸屏组态软件:WINCC FLEXIBLE SMART,下载链接:
http://www.ad.siemens.com.cn/smartline/download/WinCC_flexible_SMART_V3.exe
2:服务工具: SIMATIC ProSave,此软件为受限,需要申请在德国服务器下载下载页面: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347815/%E6%9C%8D%E5%8A%A1%E5%B7%A5%E5%85%B7-simatic-prosave?dti=0&lc=zh-CN
3:OS镜像更新补丁包:WinCC_SLV3.0.0.0_Patch_1640019,下载链接:
http://www.ad.siemens.com.cn/smartline/download/WinCC_SLV3.0.0.0_Patch_1640019.zip
4:Smart Line V3 OS参考手册,下载链接
Smart Line V3 OS.pdf
希望能够帮助到遇到相关问题的同学们~

网友C:
截图看一下

网友D:
你看看服务里有没有服务器启动没有,如果没有服务器需要重新做系统重新安装,我以前刚安装时也出现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E(2017-03-24):
网址失效啦,找不到SMART软件

网友F(2017-05-26):
师傅,你 好,请问西门子触摸屏软件SMART 700 IE V3编程软件WINDOW7 系统下才可以安装吗?、?想买台二手笔记本来练习,联想笔记本的哪个型号能安装西门子触摸屏软件?请师傅指点一下,师傅,你有SMART 700 IE V3的PDF 吗?可以发份给我吗?新手上路,谢谢帮忙指点一下,
766530134@QQ.COM
絮乱风清

网友G:
屏幕设置正确吗?ip地址是否与屏幕一致?

网友H:
屏幕IP要与下载设置IP一致!
宜宾工控

网友I:
看看屏的设备版本,老款的屏幕不支持最新的V3软件,需要升级屏幕的固件

网友J(2017-06-27):
WinCC_flexible_SMART_V3与SMART LINE 700IE V3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