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4):
请问大神们
欧姆龙PLC模拟量输出怎样实现加减速
我已经使用了SCL指令,但是SCL中用什么办法来实现加减速来控制伺服呢?

                        麻烦大神帮帮忙

楼主:
不要沉啊,等大神出现解决

楼主:
没有人可以解答下吗

网友A:
        楼主问的问题比较笼统不太明了。是不是需要将模拟量按一定比例来控制电机速度呢?

如果是这样,可以自己设定量程,比如模拟量量程0-X对应脉冲量0-Y,用scl指令将X转换到Y,然后设置好ACC指令的加速率和减速率,使用ACC的连续模式,把Y当作ACC的目标频率就可以实现速度的实时变更了。

在这些指令使用中要注意:到底是要用SCL,SCL2,SCL3指令自行斟酌;SCL可以将四字内容转换成一字内容,而ACC指令的目标频率是双字的,也就是说目标频率的低位,高位都需要单独执行转换;速度跟随有一定的延迟,而频率的变化率以及ACC指令的加减速率决定了这个延迟时间。

这些要点都搞清楚了,相信楼主就算想问的不是这个意思也大概能跟着操作手册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大神,如果只用模拟量输出,加触摸屏。想控制伺服线性转速,需要怎样实现?
    谢谢大神指教下

网友A(2017-01-03):
引用 网友A:
簀主问的问题比较笼统不太明了。是不是需要将模拟量按一定比例来控制电机速度呢?

如果是这样,可以自己设定量程,比如模拟量量程0-X对应脉冲量0-Y,用scl指令将X转换到Y,然后设置好ACC指令的加速率和减速率,使用ACC的连续模式,把Y当作ACC的目标频率就可以实现速度的实时变更了。

在这些指令使用中要注意:到底是要用SCL,SCL2,SCL3指令自行斟酌;SCL可以将四字内容转换成一字内容,而ACC指令的目标频率是双字的,也就是说目标频率的低位,高位都需要单独执行转换;速度跟随有一定的延迟,而频率的变化率以及ACC指令的加减速率决定了这个延迟时间。

上面所说的是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然后利用PLC的脉冲输出功能进行输出。

楼主说要模拟量输出直接驱动的意思是不是直接用模拟量输入输出口驱动伺服电机,如果是这样的话,

1.楼主先仔细看看伺服电机的说明书,看是否带模拟量直接驱动模式的接口,如果有,可以直接使用;

2.如果楼主想用模拟量输出,去控制伺服的差分接口,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我没有做过。

至于触摸屏,PLC是上位机,所有数据都是PLC处理的,触摸屏上的数据都是PLC里面的,跟伺服没什么直接关系,编好程序,能通讯上就好了。

网友B(2021-10-09):
控制伺服,为什么不用脉冲控制,模拟量在转换为脉冲,难道是读取模拟量数据,然后再控制伺服吗

网友C:
伺服 设置速度模式的话 直接在驱动里面设置加减速 类似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