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脉冲问题

楼主(2016-12-04):
用N60来控制A52伺服,是用脉冲加方向的控制方式,接线是100.00接伺服信号线4, 100.02接伺服信号线6.。。伺服信号线的1和2和7接24V。发现只能往一个方向走。求大师指点一下?
100.00和10002都接了2K的电阻。

网友A:
CP1E只能支持脉冲+方向的输出模式
请检测伺服驱动器侧的参数设定是否为上述的模式。

楼主:
伺服驱动器不要改参数吧,用默认的就行了吗?只是那个信号和脉冲线不晓得对不对?

网友B:
100.01接伺服控制器的方向端子

网友C:
脉冲和方向信号线接反了, 对调一下试试看

网友D:
1.CP1E仅支持脉冲+输出的输出方式;
2.检查伺服控制器的基本设置参数,找到脉冲方式设置那一个参数,设置为脉冲+方向形式(很多控制器默认为差动模式的),修改后记得保存,重启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