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I K-10000 K2000 Y0 Y1 中的k-10000怎么在屏里实现

楼主(2016-12-04):
控制伺服电机的正反转,DDRVI K10000 K2000 Y0 Y1 正转 DDRVI K-10000 K2000 Y0 Y1反转 那么在触摸屏里DDRVI D30 K2000 Y0 Y1 D30里值怎么实现负数 望大师赐教

网友A:
触摸屏是什么品牌的?
huiyang

网友B:
屏不可以设置负数?你这是什么屏?

网友C:
触摸屏不能输入负值,需要在程序里面编制
屏上只要显示 正向和反向 就行了

QQ:1121930977

网友D:
触摸屏可以设置负值,要把数据类型设为有符号的形式

网友E:
就比如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