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RS1400系列PLC怎么通讯

楼主(2016-12-04):
1.我用的是USB_1761-1747-CP3编程电缆,驱动已经装好了,PLC要设置吗,
2.用RSLINX软件,也设置了,用编程软件500,就是连接不上,显示PLC节点没有响应。
3.小弟也弄了5天了,一天十几个小时找问题,就是没有找到,希望看到此贴的大哥大姐帮助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用500软件 应该是Micro 1400吧 这个你可以通过PLC自带的屏幕 看到IP。 然后通过网线连接 省得买通讯线了 。屏幕看不到 就用BOOTP-DHCP这个软件扫硬件地址 然后更改 在用RSLINK 扫描。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