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各位前辈帮我看看

楼主(2016-12-05):
我有一台fx 1s plc和一台威纶通tk6070ih屏,在线模拟的时候出错,编程线连接电脑能写入plc,线也是这条线

楼主:
显示plc no response

网友A:
检查端口设置,机种

楼主:
通信好像没问题,能通信写入三菱fx 1s plc呀,有没有前辈帮我看看呀

网友B:
能通信写入三菱fx 1s plc呀..你是使用穿透通迅?

网友C:
威纶通tk6979ih屏?是6070吧!

网友C:
你是把电脑与PLC通信线用来做屏与plc通信吗?如果是,那就要改232波特率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