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 UV灯衰减过快的问题

楼主(2016-12-05):
公司有几台ORC UV灯最近出现照度下降过快的问题,更换反光板,石英管,灯管,还是会时不时出现这种问题,
不规律。更换了电源调光控制板,还是没什么效果。目前找不到问题的原因。原本能用一个月的灯管,现在只能用十天。
寿命下降很快,电流有仪表直接观察可以看出正常,但是电压在开机状态无法测量。求大神支招。
感谢!!!

网友A:
建议采用UV变频电源,可以精确控制功率,延长灯管寿命

网友B:
灯管寿命下降:1、灯管的两端发黑 2、灯管的紫外线衰减 3、灯管有无发胀?
一笑而过

网友C:
可以找曝光灯供应商到厂检查。他们有高压表可以检查电压;像你这种情况,灯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D:
UV灯的问题,几百元和几千元的差别

楼主:
灯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一直用同一品牌的,最近才出现这一问题。关键是,有的灯测量照度有下降,可是换到别的机器上又正常了。这一套设备开了至少20年了,怀疑整体设备有问题,就是具体哪里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