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L指令下使用定位指令的问题
絮乱风清

楼主(2016-12-05):
随便写了个程序,想测试下STL步进指令下定位指令的功能,程序如上图,功能是单一电机多段速,第一段能够执行,但是第二段定位指令就不动作了,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把第二段M8029更换为别的辅助继电器来驱动

网友B:
STL S20 STL S21漏了,M8029这样用你确定没问题吗
下载积分:+2(絮乱风清) 真诚感谢!
絮乱风清

楼主:
问题解决!确实是STL S20和STL S21漏掉了,M8029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C:
每段中间加点延时会好点吧!
絮乱风清

楼主:
确实应该加延时,不过我只是测试STL下能否使用定位指令,原来都是用辅助继电器的
关于STL指令下使用定位指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