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QD77MS4齿轮齿条参数计算问题

楼主(2016-12-05):
问题: 在QD77MS4的设置工具中有基本参数设置,选择齿轮齿条,有一个参数为齿轮径楼主默认为分度圆直径*齿距(不知道是否是理解有误)
现自己计算过程如下 ,
齿轮分度圆直径为70mm,
齿数为28,
可得模数为2.5,
齿轮周长=3.14*分度圆直径=3.14*70=219.8mm.
电机减速机比为10:1,
则可得电要转一圈为21.98mm,
现通过软件计算结果不一样,不知道那里错了,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2017-05-01):
你那模數用1計算你除2.5倍就是你答案
通常那套我是計算容量及動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A:
549500/1000=549.5
549.5/2.5=219.8
所以你多乘2.5
那套軟體用來計算容量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首先,齿轮径是分度圆直径,直接填70mm,另外,计算结果中每转移动量并不是伺服电机转一圈齿条的移动量,每转移动量跟每转脉冲数是配合的。
这里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而计算结果中每转移动量并不是这个,假设实际上的每转移动量为Y,则
131072/Y=29751/3918404
另外,你的减速比应该设反了。
关于每转移动量和每转脉冲数的设置可以参考下文: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yNDAyMzA5OQ==&mid=2247483754&idx=1&sn=46ff60e09fd193f0dafa59071ce78c63&chksm=fa32e53ecd456c288542598f3ae7d2801af447df2a34c296dd86d084ba36c1658030a02205ed#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