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压求助

楼主(2016-12-05):
请问下维修的,这个是松下FP-X 的电源,烧掉了,现在我想把程序拷出来,看了下1、2是AC220, 6,7是输出DC24,那4、5是多大电压呢?给PLC供电的。

网友A:
6.7应该是5V的,PLC本机用的
6、7是24V的,接线端子标注的,PLC本机用的都是5V电压吗?

网友B:
换一个吧,开关电源也不值钱。

网友C:
一般能修理,不行的话买个电源。

网友D:
不建议修理,专业的问题还是让专业的人去处理,除非你对开关电源很精通,不然维修了也可能会留下隐患,不值。

网友E:
程序原来没有备份吗?

网友F:
看一看7805,7824,就知道了。

网友F:
看一看7805 7824,就知道了。

网友G:
量下那个棕色圆柱体的保险烧了没,修这类开关电源很简单的。

楼主:
保险没烧,桥堆后的电解电容鼓起来了,另外7824输出的24V提供给了外部输出,变压器旁边的S0229查资料说是开关管,所以不懂4,5线柱是提供给PLC本机的是什么电压

网友H:
分析下电路,PLC电源输出一般都是+24V +5V。像这种开关电源,自己都能维修好的,不难。像楼主这个情况,一般是输入电压过高引起损坏。

网友I:
也许把那个鼓包的电容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