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6):
如图的两种运算方法,运算结果都有偏差!

网友A:
很正常,浮点数的有效位数只有7位。

网友B:
精度问题,很正常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问题,很正常好不

已知A=22400,B=0.005625,求C

你说C=125.99999正常?请用计算器算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知A=22400,B=0.005625,求C

你说C=125.99999正常?请用计算器算一下!

您需要去了解一下IEEE754浮点数与我们PC上常说的浮点数的区别。

Good Luck~

网友D(2017-11-19):
跪求松下PLC编程软件谢谢

网友E:
浮点数进度问题,可以用双精度浮点数来解决问题,如果还不能达到精度,只能换成整数计算再转换为浮点数,只要是带小数的浮点数都是可能存在误差的,只有整数乘法没有误差。另外说一句,对于人家的回答,不管是对错,都要注意自己的态度!

网友F:
把22400改成22400.0试试。

网友G:
哈哈,你们厉害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