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D62的程序编程疑问 新手 求前辈解答

楼主(2016-12-06):
现在用的是q型cpu。这两个编程有什么区别,有SET和RST的 是否只能用于A型的cpu?
完全不懂啊。。。求解答

网友A:
第一段當前面條件滿足的時候Y91最後的結果是OFF的, 但是第二段前面條件滿足時Y91是ON的。

楼主:
忘记说了,前面的M233,M235,M237全是PLS脉冲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