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6):
如题所示,最近买了一个usb转485的模块,在串口调试的过程中,只能发送数据。没有接收数据,是不是需要AB短接,有玩过的吗?以前没玩过,怕乱接烧了,请教一下大神们!

网友A:
如果是4线制的,需要短接A+ A-      B+ B-     具体要看从站设备是4线制还是2线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4线制的,需要短接A+ A-      B+ B-     具体要看从站设备是4线制还是2线制的。

两线制的,是不是就要AB短接

网友B:
短接没有用,不是232,底层协议跟232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没有用,不是232,底层协议跟232有区别

忍者大师终于出声了,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忍者大师终于出声了,有解决的办法吗?

你用那个接收有什么用,usb转是485是不能接收测试的,要测试只能连设备调试

网友C:
两线制的不需要短接,直接接A,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那个接收有什么用,usb转是485是不能接收测试的,要测试只能连设备调试

您说的一点没错,连接设备很方便!

网友D:
只能连接具体硬件测试,不能做环回测试。
Q18399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