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2016-12-06):
各位:想问下我个人不懂C语言,学习ST语言编程难度大吗?

网友A:
看你自己恒心吧!用得好什么也是不容易的!ST在编写通信程序的时候好用的很!
zhaoheshuai

网友B:
我也正在学习st    大家有谁比较了解。

网友C:
还是要有高级语言基础。本人非常熟悉三菱ST语言编程,用高级语言编出来的梯形图程序非常的稳定、可靠、安全、等等一系列的优点,最大的好处是最适合那些专门做设备的厂商了
  • 下载积分:+1(吴工2014)

网友D:
    搞过单片机,这些只是工具,主要看工艺。
    别把工具看的太重,没人在意的!
  • 下载积分:+2(忆往惜缘)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个人觉的ST语言也不是什么逻辑都合适吧!3楼说的不是很赞同哦!对于逻辑动作还是梯形图最好,直观、简单,对于负责的算术运算,循环运算等ST语言应该好些吧。一个设备采用结构化编程,这样既可以使用梯形图又可以使用ST语言岂不更好。别人看不懂不代表加密吧!只能说不会ST语言的看不懂,会的人怎么会看不懂呢?
    zhaoheshuai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觉的ST语言也不是什么逻辑都合适吧!3楼说的不是很赞同哦!对于逻辑动作还是梯形图最好,直观、简单,对于负责的算术运算,循环运算等ST语言应该好些吧。一个设备采用结构化编程,这样既可以使用梯形图又可以使用ST语言岂不更好。别人看不懂不代表加密吧!只能说不会ST语言的看不懂,会的人怎么会看不懂呢?

    五楼可见是st高手 ,是否愿意共同探讨,qq44730870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五楼可见是st高手 ,是否愿意共同探讨,qq447308705

    你这么历害?能一眼看出人家是ST高手?佩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有高级语言基础。本人非常熟悉三菱ST语言编程,用高级语言编出来的梯形图程序非常的稳定、可靠、安全、等等一系列的优点,最大的好处是最适合那些专门做设备的厂商了,因为这种程序的逻辑性很强,如果没有源程序的话不要说一般人,就算是PLC专家都难以理解,所以用高级语言编出来的PLC程序真的是出神入化,所以PLC根本就不用加密,完全可以让想看程序的人随时复制PLC程序,所以也就不怕客户不给设备的尾款了,不怕收不到钱。
    如有需要,请联QQ:3468 9690 67

    那别人非让你编写详细的注释呢?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F(2017-02-27):
    我感觉ST这东西实在是没什么高级的语言吧,自己学学两三天估计也就差不多了。PLC的语言都是的逻辑控制,没有多复杂的。

网友G(2017-05-16):
    随产品不同不同,安川的控制器就只有梯图,任何功能都可以实现,没有什么ST。
    daiz@yaskawa.com.cn

网友H:
算术运算还是ST语言方便些

网友I:
ST比较像某些触摸屏的宏指令,要是有点VB或C语言的基础,注意下格式,都容易上手,
数据处理类的程序比较适合ST,逻辑类的编程看起来很费劲,因为监控时只显示数据,
不像梯形图那么形象。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ST这东西实在是没什么高级的语言吧,自己学学两三天估计也就差不多了。PLC的语言都是的逻辑控制,没有多复杂的。
同意,自己也是慢慢查资料慢慢搞。在项目里面慢慢应用,刚开始可能使用不是很流畅,不过现在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