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6):
请高手指导。谢谢!

设备能正常运行,因为程序调用OB82块了。诊断DP通信出错,16#3942故障,输入地址:2045
  检查DP接口,重做了DP接头,无效。

模块 CPU 315-2 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5-2AH14-0AB0               硬件                              6
- - -                             固件                              V 3.3.11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37.12.12

机架:                            0
插槽:                            2

序列号:S C-F5TX20562015

事件 1 / 1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O 从站
输入地址:  2045
工作模式 STOP
模块/子模块故障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1:50:13.843  1994-06-27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D  010B  0400)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A:
我的315-2PN/DP块  带一个G120变频器走的PN通讯,也是SF灯常亮,然后变频器正常通讯和动作!西门子也说不出所以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