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棒轴扁位分选机 该用什么感应器来区分啊

楼主(2016-12-06):
轴扁位分选机
想这样的圆棒一头是圆的 另一头不圆 用什么感应器能区分开来 我想做个分选机 圆棒大小1MM-12MM都有 区分端面是否是圆形 圆棒一头是圆的 另一头切削过 少一块的 我想做个自动摆料机 因为加工的时候需要认头

网友A:
没说清楚需要做什么?

楼主:
区分端面是否是圆形 圆棒一头是圆的 另一头切削过 少一块的 我想做个自动摆料机 因为加工的时候需要认头

网友B:
不差钱就用视觉来处理,节约点就用非接触式激光位移传感器就行!

网友C:
用激光外径测量传感器

网友D:
除了光感应器可以分外,针式机械结构也可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