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 上载时出的问题

楼主(2016-12-06):
[ post][/post]
现场有台smart200的PLC突然没有输出了,输入信号一直有,想通过程序查看原因,发现上载时报错,也仅仅是在选择程序块的时候,若不选择上载程序块没有问题。难道是上了程序锁?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除了程序块不能上传,其他的能上传。后来重新安装了更高版本的STEP 7 Micro/WIN SMART V2.2 完整版编程软件后有能上传了。

楼主:
谢谢,我找最新的试试。

楼主:
在重新安装了V2.2版本后,可以上载
不过将下载来的程序在线比较,数据块出现不一致的问题
在线比较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