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台水泵的顺序控制,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6-12-06):
一:现有三台主机,六台水泵
二:水泵的启动看主机脸色
三:当有1台主机启动,相应的就要有2台水泵启动(两台水泵启动间隔20s)
四:再有一台主机启动时,再启动两台水泵(同样需要延时)
五:有故障的水泵,或者没有打到自动状态下的水泵不参与顺序控制,自动跳过。水泵编号为1#-6#
六:1#-6#水泵需要有记忆功能,比如本次开启了2台主机,启动了2#、3#、4#、5#水泵,停机后再开机,则从6#-1#...水泵开始启动。当主机停机时,对应的2台水泵同是停机。
还望大家提供一个好的思路,谢谢!

网友A:
ABB变频器有SPFC功能,一台变频器可以控制几台水泵,PID控制不错。
没有变频器,就一台plc控制6台软启动的水泵,水泵启停占用2个输出点

网友B:
是的,用ABB变频器的spfc功能

网友C: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规划,所有的功能全考虑清楚了且做了一个表格 然后放弃了
因为不能体现价值
感觉逻辑好复杂,写了2天,都满足不了老板的要求。运行过程中有故障还要顺序往下切换。。。

网友D:
应该还好吧

网友E:
用plc编程,x1-x6为水泵故障,y1-y6为水泵工作输出.x11-x13为主机信号,c1-c3为主机水泵计数器,编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