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本以为很简单,却

楼主(2016-12-06):
CP1E控制伺服原点搜索,要求碰到原点就停,过了原点时碰到极限就反转,然后碰到原点停,参数设置设好,当过了原点碰到极限它不反转?
我也是按照那里设置的,不知道问题岀在哪?

网友A:
那个不好用,不建议用那个回原点的功能,自己编个动作就是了

网友B:
路过学习。我搞工控从来不用伺服,PLC、编码器、变频器和异步电机组合,完成手动和自动控制,精准度与伺服比美。

网友C:
有PLC就自己摸索呗

网友D:
CP1E原點和近旁點信號,不是0.00吧
難怪執行ORG指令搜尋原點它是不會停止的
多安參考一下操作手冊吧
還有2樓所說小弟我持保留態度,果真這樣那就不用伺服
需求千變萬化,認真學習才是上策,
mythic

网友E:
近点信号是可以不使用的,只要原点信号就行
极限点信号编程了吗?

网友F:
只要原点信号

网友G(2017-01-06):
最好是自己编写一个,原点ORG指令不好用

网友H:
路过学习。我搞工控从来不用伺服,PLC、编码器、变频器和异步电机组合,完成手动和自动控制,精准度与伺服比美。
伺服的優點在於反饋
步進你要他跑100mm,中途要是卡住了還是拖不動機構,它一樣會告訴你已經跑完100mm

网友I:
脉冲输出过程中是没法换方向的,他还是按原来的方向继续跑,必须要停下之后,再给反向的脉冲才行。

网友J:
回2楼
给你点个"赞"!

网友K(2017-03-16):
CP1E 系列的脈衝輸出0 原點輸入/近旁輸入位置 為0.06 /0.10 不是0.00

网友L:
给你参考一下
伺服点动_回原点程序案例(CP1E).rar

网友M:
hao ,,,,CP1E 系列的脈衝輸出0 原點輸入/近旁輸入位置 為0.06 /0.10 不是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