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负值怎么办

楼主(2016-12-06):
用威纶的触摸屏,加CP1E。在定位控制时要输入一个负值给PLC,然后走到原点的左边。
当输入任何负值是显示是63556,电机往正方向跑,
要怎么才能让它能读取这个负值并且用PLS2时脉冲量走负方向呢?

网友A:
解决方法有二个
1:用绝对、相对坐标方式处理。
2:用数据方式处理,既数据正数则电机正转,数据负数则电机逆转。

网友B:
同意1楼的,63556本身就是负值

网友C:
63556????是16位,在触摸屏上用32位,PLC定位也是用32位,就不会出这问题了。

网友D:
数据格式问题, 选有符号数

楼主:
经过一个MOVL传送可以吗?因为我定位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