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CP1E寄存器断电保持

楼主(2016-12-06):
CP1E的寄存器值咱保存呢,在设置的,从备份内存恢复里打了勾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楼主343012090于2016-12-06 21:49发表的 CP1E寄存器断电保持 :
CP1E的寄存器值咱保存呢,在设置的,从备份内存恢复里打了勾还是不行。
建议你上技成网学习…

网友B:
OMRON CP1E 所謂的E就是經濟型,什麼叫經濟型就是功能差一點
配件少一點,價錢自然便宜許多,所以阿它就沒有電池,只靠一顆電容
撐住,建議還是買一顆電池加裝免的後患無窮
DM要保存建議由CX-P下載做成檔案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