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6):
我有一台设备是4-20ma的电流信号输出,我想把信号转换为数字进行加减乘除运算,之后再输出4-20ma。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我要需要可以随意更改加减运算的数字,就是可以修正。
哪位大神帮忙提意见,给个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感觉元芳在脱裤放屁!为什么不在原机原程序上做数据的加减乘除运算后再输出??
真诚感谢!
这是仪表输出的是4-20ma的信号,我现在没有办法在原来的仪表上更改程序,原来输出的4-20ma的信号我也需要,输出的端口也没有了。

网友B:
用DA输出模块完成
真诚感谢!
因为要有个可以随意输入常量的功能,所以我之前想的方式是plc加触摸屏组态来做。
但是觉得太麻烦了。
您有什么好的具体的操作方案呢?谢谢啦

网友C:
AD采集信号,运算完送DA
真诚感谢!
如果我在运行的过程中,想改变这个参与加减运算的数字,是不是不方便了,最好是有个触摸屏的来操作

网友D:
只能是三楼的法子

网友C(2017-03-03):
引用 网友C:
AD采集信号,运算完送DA

如果是固定的值,直接连上plc改一下就好,如果需要客户按要求去更改的话,就要加人机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