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PPI电缆

楼主(2016-12-07):
我在淘宝买了一根USB-PPI电缆,与224CN可以连接上,却不能跟224XP连接,请高手帮忙。先谢谢啦!

网友A:
西门子的编程电缆,最好卖正品,不要图便宜

QQ:1121930977

楼主:
哦,也许是

网友B:
原224XP里有程序没,用的是哪个PORT口,换另个试试,应该不是电缆线问题,让PLC处于停止状态时,读下看。

楼主:
原224xp里有程序,port0和port1口都试了,并且把plc开关打在stop位置,就是通讯不上,哎!着急

网友B:
知道原程序的通讯端口,设置的地址和波特率不,知道的话,改过来,清空PLC,

网友C(2017-03-23):
我的连驱动都木有
下了也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