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的触摸屏?

楼主(2016-12-07):
有谁使用过的吗?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触摸屏?按实物上提供的网址查不到型号,估计也不是他们生产的。

网友A:
可能是深圳市合信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合信Copanel TP07 触摸屏

楼主:
谢谢了,查了下资料,外形好象不太相同,主要的接口位置好象有差别。

网友B:
应该是国内某厂家帮人家贴牌的。
先用各种主流的触摸屏软件连接测试通讯一下看能通讯不上

网友C:
合信TP07
NTP PST070 有提供oem
不知道谁贴的谁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今天在网上查了半天资料,外形及插座都没发现相同的,只能有机会拆盖看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