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力矩设置

楼主(2016-12-07):
各位高手:本人遇到个问题,是这样的用三菱J4伺服控制丝杆移动,问题是怎么样设置伺服放大器的力矩,在那个参数里调,本人用的是脉冲模式,我是这样考虑的,我用的是1KW伺服电机假设可以推动1000斤物体大于1000斤物体时伺服会报警,我是想为了保证在感应器感应限位不好时,为了不破坏更大机械部件,想设置伺服放大器的力矩500斤当负载大于500斤时伺服报警停机。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 估计不能有,不会这么准确吧!

网友B:
PA11 PA12转矩限制 也可以通过外部模拟量控制

网友C:
用位置模式下 转矩到了给信号使伺服电机停止???
加油

楼主:
我用的是位置模式,设置PA11 PA12后报警脉冲滞留过多,不是报警负载过大,我是想设置负载控制,当超过设置的负载后伺服驱动器报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