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PLC模拟量输出控制伺服电机速度

楼主(2016-12-07):
请教大神,PLC模拟量输出控制伺服电机速度怎么编

网友A:
我擦,为啥不通过修改指令脉冲来控制速度?

网友B:
方法一、用模拟量输出模块 一般用0-10V输出的就可以,具体怎么编写程序、一般的说明书上都有案例。
方法二、用一个电位器就OK了,具体怎么接线参考伺服驱动器的速度控制模式的接线方法!
以上两种方法,都需要设置驱动器的控制模式为速度模式,以及速度增益,如果要监控电机的实时转速,再加一个转速表就OK了。
以上!
我手上没有说明书呢。现在我不明白程序上怎么编才能有速度增益

网友B:
你用那个厂家的PLC,就直接去那个厂家的官网上查就OK了。不行可以打厂家的技术支持热线,又快又好,态度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