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当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6-12-07):
步进细分:800步/圈 轮子直径:75mm 脉冲当量怎么计算,求大神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A:
脉冲当量=轮子节线的周长/每转细分数,如果你用的是同步轮的话就应该是:脉冲当量=(同步轮齿数*同步带节距)/每转细分数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