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8):
大家好,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特别奇怪,在学校的设备,上电就跳闸,保持原来不变,然后在重新上电,又不跳闸了!设备上有电脑!这种问题不知哪里出的问题,望大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要用分析法和排除法去处理, 大师级人物一句也说不清,也只能,可能是,或者是,先怎么样,再怎么试试,如果还是..那么再试试....

网友B:
一般来说 应该是 有大容量的 容性负载    比如 大功率的变压器或者其他的东西  再第一次开空开的时候有点类似充电的一样的效果  第二次再开的时候 就好了   但是 如果隔的时间长了 再开就又不可以了  里面的电全放关了 又需要充电了   个人理解        很早以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C:
    可能是同一线路使用设备或电脑太多了,在上电时要对开关电源中电容充电,瞬间电流非常太,会造成开关瞬时脱扣。或者开关的额定电流选得不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 应该是 有大容量的 容性负载    比如 大功率的变压器或者其他的东西  再第一次开空开的时候有点类似充电的一样的效果  第二次再开的时候 就好了   但是 如果隔的时间长了 再开就又不可以了  里面的电全放关了 又需要充电了   个人理解        很早以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应该是这样,同解

网友E:
    你把这的开关控制回路上的外接设备都拔出你再送电试一下

网友F:
    排除法 把控制回路先关掉  然后依次送电 试一试

网友G:
    引用楼主aiting2458于2016-12-08 11:05发表的 上电跳闸问题 :
    大家好,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特别奇怪,在学校的设备,上电就跳闸,保持原来不变,然后在重新上电,又不跳闸了!设备上有电脑!这种问题不知哪里出的问题,望大师不吝赐教!谢谢

    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开关?如果是漏电开关,除了选择额定电流又要注意动作剩余电流。选择动作剩余电流过少,负载的脉冲电流瞬间过高引起跳闸。

网友H:
    是装有漏电开关吧,漏电开关太水,特别是正泰

网友I:
    如果上面几楼说的原因你都排除的话  就看看是不是有N线和地线碰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