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8):
x0------PLSR  K3000 K5000 K3500 Y0

这个指令:当y0输出达到最高频率时会不会自动停止输出!!

网友A:
达到最高频率时保持输出
  • 下载积分:+2(3376824569)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到最高频率时保持输出

    那怎么停止!

网友B:
    X0断开或者M80?输出都会停止!
    祝你好运!
    x0作为启动,M8029输出结束标志!我希望一直运转,受控制的停止!

网友C:
    脉冲发完不就停止了
    我担心达到最高频率后做减速停机!,我要求一直运转!
    加油

网友D:
    你这个加减速设那么高貌似超过上限了吧!

网友E:
    只要x0不断开,就不会停止

楼主(2017-01-08):
引用 网友E:
    只要x0不断开,就不会停止

    实验得知,脉冲数发送完就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