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

楼主(2016-12-08):
小系统没有必要用触摸屏,找一款能与西门子200smart PLC连接使用的文本显示器,稳定可靠寿命较长的。TD400C除外。求推荐。

网友A:
信捷op325-A-S,或者op320-S都可以的。

网友B:
KINCO的也不错,现在技术都差不多了

网友C:
一个4.3寸的触摸屏不比文本贵多少,但比文本不知方便多少.设置参数时,用文本简直想发疯.

网友D:
文本比触摸屏还是要稍微便宜点
设定参数少的话,可以用、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