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FEND怎么使用?

楼主(2016-12-08):
单个FEND指令执行后回到主程序的0步还是继续往下执行呢?如果是多个FEND又是怎么执行的呢?

网友A:
回到0步执行 FEND的子程序调用(call指令)的时候才会用到的 其他的时候一般都是不用的
絮乱风清

网友B:
回到主程序0步,但是没见过多个FEND的情况,不知道多个主程序如何执行

网友C:
一般来说,有子程序时才用到F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