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64M,Y0脉冲输出点老是坏,怎么检查维修?

楼主(2016-12-08):
要换什么电子原件吗?

网友A:
引用楼主hs99233于2016-12-08 21:34发表的 请教,FX3U-64M,Y0脉冲输出点老是坏,怎么检查维修? :
要换什么电子原件吗?
串联个2K欧电阻限流吧

网友B:
输入负载过高3U-MT型最好不要超过300mA,如果超过需如楼上所说那样串联限流电阻,通常1.5~2K欧。

楼主:
串电阻不会影响脉冲输出控制伺服驱动器吗?

网友C:
是不是MT输出啊??可以加个适配器

网友D:
要加电阻!